各位大虾,请教个关于jtagWait()防止JTAG失效的问题

楼主:
在ZLG的LM3S1138开发板的例程中发现,在没有移植UCOS-II的例程中main(void)一开始都加有jtagWait()防止JTAG失效,而凡是移植了UCOS-II的例程中,在main(void)的开始都没有加jtagWait()防止JTAG失效.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如果没有复用JTAG的口为GPIO口,就可以不加防止死锁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复用JTAG的口为GPIO口,就可以不加防止死锁的代码。

Bingo,另外,即使锁了,1138应该可以通过Flash Programmer来解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时候晶振设置错了,也会导致锁住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1138 应该是可以用 LM Flash Programer 来解锁。

网友C:
希望那位能够清楚的解释下有关JTAG失效,或者给个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希望那位能够清楚的解释下有关JTAG失效,或者给个连接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LM3S811锁死?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90494-1-8.html

把这个帖子看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