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的兄弟姐妹,帮下忙

楼主:
今天第一次发帖求助,有不恰当的地方,请各位见谅现在在做一个恒流源和恒压源,电流0-20MA,电压0-10V,分别有7个档位。我用LM124和2.5V基准源LM4140搭了一个,电压源没什么问题,但是恒流源接上公司的专用负载就会出现一个振铃,峰峰值大概300-400mv,如果把负载换成纯电阻振铃就消失了。但是不能更改那个专用负载啊,为什么出现振铃,怎样才能消除这种现象?是运放驱动不了容性负载吗?如何改善?图还没拷过来,

图考来了,上图是负载。。。。

恒流源的图:

兄弟姐妹们帮忙看下,是标定上用的,振铃是负载引起的吗?怎么消除?提前祝大家国庆快乐了

网友:
这个跟电路有关,给出你的电路、负载特性还有波形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你的负载和振铃波形描述一下好吗?

网友:
恒流源的两端从PORT1,PORT2流入,那个三针的插座是用来选电流源还是电压源的,我示波器打到交流挡,就出现一个波形想阻尼震荡一样的,峰峰值300mv,频率1.85M,如果我把CT49,CT59,CT60三个电容去掉,波形幅值小了很多,如果我在恒流源输出段串接上很大的电感,则波形成等幅正玄波。

网友:
负载是感性的还是容性的呢?

网友:
负载应该是容性的吧

网友:
不好意思,把旧帖挖出来,因为图片发布不上来,请教一下大侠,我这个恒流源有什么改进的地方,为什么一换负载就电流输出就不准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片请以附件形式上传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