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中段出现向下尖峰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
这种状况发生在把后端的运放改为减法器之后

此信号为正输入端信号

负反馈电阻上还并联了滤波电容,
负支路的R1是200k,R2是1.8M
正支路的R1是非颠倒330K,R2是10M

是因为正输入端接地的大电阻产生感性或容性效果吗?

这点电势突然降低,是因为电流减小,还是趋向短路呢?

然后又回升是因为存在储能功能吗?

另外,各种运算电路若造成了低输入阻抗,多小的信号就不再适用了呢?

谢谢前辈分享经验!

网友:
关于“浮地”

在网上查到说浮地输入应用1-10M的下拉电阻接地,释放积累的电荷,这种情况会短掉放大器的高输入阻抗吗?

网友:
用TINA-TI没模拟出这样的效果

网友:
电阻上了MΩ各种分布参数就不能忽略了,建议减小电阻值试试效果如何,如需高阻抗输入可另加跟随器。

网友:
又做了几次实验,似乎真与大电阻的容性有关,怎样能抵消掉容性效果呢?

网友:
电阻减小100倍,缺口窄到无碍,但尖峰仍在,果然要慎用大电阻呢.只是,继续减小阻值的话,功耗就大了.希望能求到屏蔽大电阻分布电容的高招.
加跟随器不如索性用仪方了,新一轮计算比较.

网友:
弄明白了,方波中间向下的尖峰是ADC采样造成的,然后并联的这个大电阻的分布电容放大了缺口,在ADC输入那边加了个小的去耦电容,算是藏住了。

网友:
为什么采样时会导致电压下降呢?

网友:
PIN上有瞬间大电流

网友:
都是大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