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驱动继电器死机问题~

楼主:
小弟做了一块板子,用msp430f149通过继电器来驱动2路220V的负载,开始试验的时候用台灯、电脑显示器等做负载,运行的还比较正常,

后面换成0.3A的小风扇,结果每次继电器断开时单片机就轻则程序跑飞,重则死机。

求教各位高手,这种状况是怎么引起的,如何解决?

PS:最开始用的继电器是固体继电器,没出现这种情况;后来为压缩成本换成了电磁继电器(HUIKE的)。

网友:
这是由于电磁继电器线包是较大电感滴原因,在释放(断电)的瞬间向外发散电磁波,并且在三极管集电极产生千V级电压并且你的二极管来不及释放这些电荷,从三极管C-B进入MCU,解决办法:
加光耦驱动三极管再驱动继电器,请单独给三极管供电,同时把普通二极管换成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
驱动三极管的部分要加限流电阻和偏置电阻;
三极管基极和地之间要加一个电容。

网友:
楼上的强悍!

网友:
除3楼所说外,最好在继电器触点上并联RC吸收回路,同时加强系统去耦。

网友:
电磁继电器线包是较大电感原因,需要隔离好,用固体继电器为好。

网友:
其实换个电路也可以解决,况且是3.3V单电源,430嘛IO也是3.3的

网友:
请注意三楼和5楼的总结

网友:
请各位大神教教我这个点路怎么设计,是用430来控制继电器的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