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TI】请教:用28335实现SCI的程序在线升级

楼主:
硬件28335 controlCARD experimendter's KIT ,LM3S9B90, FPGA

软件环境:CCV4.2

目的:以LM3S9B90作为上位机,28335 以及若干FPGA作为下位机,实现在线升级功能。(先讨论28335的情况吧)

当前思路:LM3与28335 通信采用SCI,之后用FLASH API实现在线升级。

细节请教:

1. 硬件上最终是两个MCU实现通信,过程中要PC分别与MCU通信调试,是否RS232必须?

2. 28335是一个集成开发板,串口SCI-A转成USB与电脑连接,TI的例子使用超级终端怎么我写入一个字符,超级终端里能立即显示,但程序中并没有进入到接收数据的函数部分?TI程序没任何改变,波特率也设置正确。

3.FLASHA API实现在线升级,请提供比较详细的思路。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目前我们正在研究通过以太网实现在线升级。说白了还是看ti的参考文档,其他没什么东东可看。比较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A:

LM3S9B90已经实现在线升级,用FTFP。

这个看了好几天还是一头雾水,初步打算用串口在线升级Flash API。当前只能着手于2812到28335的修改中。

TI专家现身指点一下吧

网友:
搞得如何,有起色不

网友:
这两天连接线到了,所以先做LM3跟28335的通信了。

发现一个问题:SCI_loopback例子
scia_xmit(int a)
{
  SciaRegs.SCITXBUF=a;
}
这个语句,看SCI寄存器资料,认为SCICTL2.TXRDY自动变成0,但我的这个参数没有变化,但是SCICTL2.TXEMPTY倒是变成0了。
后面在回环模式下RX引脚接受到数据后,SCIRXST.RXRDY也没有变成1,而是SCICTL2.TXEMPTY变成1 了,这个是否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scia_xmit(int a)
{
SciaRegs.SCITXBUF=a;
}

这是一个函数,你要在主程序中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