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模数转换AD出现的问题

楼主:
使用AD采样一个电压信号,开机后显示数值710稳定,过了大约5分钟数值变为692

这是怎么回事?使用的是内部1.5V基准

有同鞋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没?

网友:
我没有用内部的基准,内部的基准受电源电压稳定影响大。我是选择用的外部的参考电压。

网友:
测量一下是不是采样的信号电压发生了变化,或者单片机电源受到了影响

网友:
说实话这个变化不大
你首先检查下电源,
然后看看被测量信号是否改变了

网友:
从710变为692   是18     18/4095 *1.5几 =0.0066V 的小变动
有可能是在开始的时候内部参考并未建立稳定
或者是外界环境的温度 或是电源电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