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52i的Internet通信

楼主:
我在连接上internet之后,隔了大概2分钟,服务器发来的数据我的GPRS就收不到了数据了。而在这2分钟之内发数据是可以收到的。谁能帮我解答下这是什么原因啊?

还有就是,确认MC52i跟Internet还是连接的,没有断开,因为在这期间一直可以发送数据到服务器。

网友:
这是不是发错地方了啊?

网友:
注意有些运营商的设置会在网络空闲后自动关闭网络连接,不过你这2分钟应该不至于,时间也太短了点,先去仔细看看模块的手册,看是否是设置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多谢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指的internet是指连上外网了么,服务器和gprs模块通信是这么设置么
at^sics=0,conType,GPRS0
at^sics=0,apn,cmnet
at^siss=1,srvType,socket
at^siss=1,conId,0
at^siss=1,address,"socktcp://服务器外网地址:端口"
AT^SISO=1
AT^SISW=1,10
我一直不知道这么设置完之后是指gprs模块想服务器发数据是么

网友:
求大侠回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