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没有搞懂仿真器的作用。哪位朋友来讲解下。

楼主:
我从来没有用过仿真器,真不会用。

iar环境加lanuchpad自带的仿真器。

哪位朋友可以举个小例子,一步一步查看变量的值吗?

或者,仿真器可以查到每个端口的状态吗?

有图文教程就好了,太笨了。

网友:
应该就是在IAR里Debug吧...可以设断点,看寄存器之类的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感觉应该是这样的,现在放假回家板子没带回来啊...杯具

网友A:
插上去PC机可以认出来仿真器就OK了,坛子里有这方面的资料,楼主可以搜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上去PC机可以认出来仿真器就OK了,坛子里有这方面的资料,楼主可以搜搜!

我不晓得,具体仿真器的作用。我每次都是仿真点那个go,
单片机就执行了

网友:
你进入调试状态,在VIEW菜单中,里面有memory、registor、DISASSEMLE和WATCH跟KEIL差不多;

可以看相应的寄存器的值

WATCH可以在里面设置变量,可以看到程序运行过程中它的值。

网友:
这个自己动手试试嘛。。。说白了就是可以让CPU一步一步运行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仿真器可以模拟实际MCU的绝大多数工作,更可以跟踪调试代码,对初学者而言是很有用的工具。

网友:
我想查到端口,比如p1口的值,该怎样查看。增加个断点,然后执行到断点,就是不知道在哪里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