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更好点的MSP430,各位前辈来说说买哪个好。

楼主:
我现在只有一个lanuchpad。还有个坏了的51单片机。

由于lanuchpad自带一个仿真器,我想继续用lanuchpad用作仿真器。

该买什么样的msp430单片机,只要一个最小板就行了。然后把坏51上的零件装上去实验。

有好几个例程在于lanuchpad上无法调试,IO端口不够用了。

各位前辈指点下。

网友A:
哈哈,楼主和我想的一样啊
我今天刚在TI网站上申请了一个MSP430F5529IPN,不知道会不会给通过呢....
据说咱们这个是可以仿真5xxx系列的,所以打算申一个样片回来做个开发板

网友:
不太理解 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楼主和我想的一样啊我今天刚在TI网站上申请了一个MSP430F5529IPN,不知道会不会给通过呢.... 据说咱们这个是可以仿真5xxx系列的,所以打算申一个样片回来做个开发板

申请很难吧,我还是想掏钱买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难啊,只要你提供学校的邮箱就OK 了!

网友:
是的,还有就是MSP430系列的最多只能申请两个型号的,而且要把学校、院系、年级、学历写在地址里,要写清楚,其他就没什么要求了
TI的工作人员效率还是很高的,我现在因为上面两个原因被拒绝两次了,但是这些都可以理解,要求并不过分,而且每次都是发出订单第二天就会给出回应,说明态度还是很好的

下面是我两次被拒的申请,今天刚最后一次发出去,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不过估计要等到放完假才能有回信了....

第一次,申请了三个型号的430,一个20脚的,一个带铁电存储器的,一个5xxx的

审批人员备注:您申请的MSP430超限,最多2种,建议您减少数量后再次申请,或至电:0755-26711655进行购买。谢谢合作!

第二次,信息不全

审批人员备注:请您将详细的学校,院系,班级及学历(本科几年级,硕士几年级等)详细信息作为送货地址,缺一不可,以便TI更好地与该校配合。并请确保填写的送货地址是到学校; 信息不全会导致定单被拒绝.谢谢配合!

总之有原因被拒总比不理会强,只要信息全了TI还是很大方的

网友:
如果要购买,得去哪里比较好。这种芯片贵不贵啊。在华强北有卖的不?
担心有些是新出来的。但市场上会不会没有呀?

网友:
再顶啊,淘宝要能买到的,能用lanuchpad仿真,价格便宜点,我要多买几个。

网友:
看这个帖子吧,里面要出几块5系列的最小系统版
我定了一个5438的,还有一个5438的,一个5525的,一个5529的,感觉还可以
二手的,也便宜

----------------我是华丽的编辑线-----------------------------------------
不好意思竟然忘了贴地址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089139&bbs_id=9999

网友:
51是没有办法在430仿真平台上跑的,楼主不妨看看LanuchPad的手册,看看都支持那些MCU,然后循序渐进,EEWorld将在节后开辟430学习活动,以后应该也有更高档的430相关活动推出,先学好LanuchPad,然后再玩其它更高档的。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案是申请两块片子,接上电源,然后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案是申请两块片子,接上电源,然后就可以用了

我申请不到的,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