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调试问题

楼主:
用仿真器往msp430下载程序的时候,偶尔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点击download and  debug 结果软件死机,不到1分钟后IAR软件自动关闭

不明白怎么回事,有没有朋友们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怎么解决的?

网友:
有可能是下载时烧写接口没有接触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他的不动,重新打开IAR,在次下载却又能下了,好像是一个工程目标文件不能重复下载,好像是软件有问题似的,软件是5.3最新版本的

网友:
每次编译后,想要下载,都要重新打开软件 那该有多麻烦啊

网友:
换个版本或用CCS试试

网友:
用了个低版本的IAR,结果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