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LM3S8962后自己写的第一个程序,为什么编译不通?求高人指点。

楼主:
程序编译效果见附件。

我的问题如下:

1、这个程序里还需要include哪些文件?

2、这个程序已经include的文件,哪些是多余的?

3、已经include的文件,都是做什么用的?(例如:inc/hw_types.h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要这个文件)?

4、我怎么知道我需要include哪个文件?

求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编译效果见附件。我的问题如下:1、这个程序里还需要include哪些文件?2、这个程序已经include的文件,哪些是多余的?3、已经include的文件,都是做什么用的?(例如:inc/hw_types.h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要这个 ...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91068-1-1.html

网友:
少了库吧。。。一般编译通过,连接不过都是库的问题,楼主仔细检查库的路径对不对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没有添加 driverlib.lib,这个是新建工程的朋友最容易忘记的.

网友:
应该是说没有加库

网友:
回复 网友A:

4楼正解。

网友:
我也喜欢拿个现成的程序改改什么,真的很省心,但是,还是请把基本的功课做好。个人建议,1:去网上找一个LM3S芯片的中文资料,请先简单的通读一遍datasheet。一直以为如果做单片机的编程的话,对硬件要求是有那么一点的。2:每个.h文件的最开头都有一段关于本段函数的说明,请看一下。3:去周立功网站上找那个入门的介绍文档,可以按步骤一步一步的来。先了解流程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