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 keilc 编写的问题

楼主:
#include<stdio.h>
#include<reg51.h>
//实例12:用自增运算控制P0口8位LED流水花样
#include<reg51.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
函数功能:延时一段时间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0;i<20000;i++)
    ;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P2=0X12;
   unsigned char i;

   for(i=0;i<255;i++)  //注意i的值不能超过255
    {
  P0=i;    //将i的值送P0口
  delay(); //调用延时函数
}
}

这个程序我都看得懂  但是就是编译不通过  提示为:NEW.C(2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unsigned'
 但是若是我把程序的P2=0X12;这个放到下面   就ok了
这是正确的:
#include<stdio.h>
#include<reg51.h>
//实例12:用自增运算控制P0口8位LED流水花样
#include<reg51.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
函数功能:延时一段时间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0;i<20000;i++)
    ;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unsigned char i;
   P2=0X12;
   for(i=0;i<255;i++)  //注意i的值不能超过255
    {
  P0=i;    //将i的值送P0口
  delay(); //调用延时函数
}
} 问这是怎么回事  是keilc的BUG么

网友:
先定义,再引用。先把所用的定义下,再使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空看看C语言的书,局部变量必须定义在函数体的最前面,是不能在函数体里随意位置定义的,所以你把P2=0X12;从前面移到后面之后,i的定义位置变为函数体的最前面,编译器才会通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多编译器都是这个问题的,参数先定义后引用。这种定义我的习惯就是放到程序头文件下方,个人习惯 问题。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这个问题,是C99的问题

LZ兄弟,你无意猜中了一颗地雷。

C语言的标准是ANSI C,这些标准呢,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这个俺不是很清楚,不过你的这个问题俺碰到过,当时在KEIL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有一次在gcc里遇到,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

如果2 3 4 L的三位大大说的这样。
一般情况下,在一个函数体,我们都是首先完成变量定义,再来写语句。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这种很操蛋但是感觉很爽的写法,比如这个

for(int i = 0;i < 3;i++)
.....

多爽啊!是的,刚开始看到这样的写法我也激动了好久,多好,啥时候想循环就定义一个循环变量。
然而,很抱歉的说,这是C99的标准中新增加的内容,在VC上我试过没啥问题,但是在其他大多数基于标准C,好像是8几年制定的。就对这个不感冒。

另外说一句:C99是个不太受欢迎的标准,比如说,我们的keil和GCC就不鸟他。

网友:
回复 网友A:

啊,敢情你定义的都是全局变量?!

网友:
貌似C语言定义都得放在前面,不能放在中间,貌似C++才可以在任意位置定义吧

网友:
多实战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