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多少人是用C而不是汇编来写程序的呢?

楼主:
每次学一种新的单片机时··都感觉非常纠结啊··因为好多书上都是先教你它们的寄存器啊CPU啊是怎么工作的··我最怕就是这些了··

我自己一直都是用C来写的··对于汇编其实还算是了解··不过我就是很烦看到这些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这种感受呢?还有就是你们用C写程序的人是不是这部分就直接跳过不看了啊?

网友:
貌似大家都挺爱潜水啊··

网友:
理解汇编 才能更好的编写C 一般用C编,但汇编要懂

网友:
不懂寄存器,怎么去配置呢。

网友:
LZ应该问有多少人用汇编而不是C。

网友:
一开始自学单片机的时候因为正好在学微机原理,讲到汇编,干脆就用汇编了,写了几个程序以后因为参加电赛,同队的也要看程序,就转成C了....

网友:
寄存器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弄懂,嵌入式系统编程与PC平台编程的最大不同就是对硬件的理解要求,而且越是简单的嵌入式系统越无法脱离硬件。至于C和汇编,C的编程效率高、移植性好、可读性好,特别是程序较大时,但掌握汇编对理解硬件更有帮助,或者反过来说,如果对硬件的理解程度足够,那么使用汇编将没有任何障碍,所以我主张,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两种语言都要学,用汇编入门用C作为工作语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受益匪浅啊···

网友:
我只用c写,汇编没有去学哦

网友:
虽然了解汇编,但是感觉用汇编写程序,很吃力,所以还是习惯C语言

网友:
汇编的执行效率高,C语言的开发效率高,在较复杂的开发中一般都用C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