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空闲模式实验出错??

楼主:
/*开机进入空闲模式,定时唤醒空闲模式(进入空闲模式后四秒自动唤醒)*/

#include
#define        TIME0 TH0=(-50000)/256;TL0=(-50000)%25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deng1=P1^1;
sbit deng2=P1^2;

ys(uint        y)
{
uchar s=0;
while(y--)
for(s=122;s>0;s--);
}

void time0()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i=0;
TIME0;
i++;
if(i==80)
{
i=0;
PCON=0x00;
deng1=0;
TR0=0;
}

}

main()
{
TMOD=0x09;
TIME0;
EA=1;
ET0=1;
TR0=1;
PCON=0x01;
deng2=0;
while(1);
}

这个程序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一开机deng2就亮了,难道是没有进入空闲模式吗?还有哪里没有考虑到??求解。

网友:
PCON=0x01;
deng2=0;
你把这两句换个位置试试看!

网友:
单片机新手,(*^__^*) 嘻嘻……

这个程序不能这么写!
首先你得明白空闲模式与休眠模式,你这个程序要是休眠模式就对了!!!!也就是你的主程序中把pcon=ox01改成pcon=ox02,这样就对了,因为空闲模式是除了cpu处于休眠状态外,其余硬件全部处于活动状态,芯片中程序未涉及到的数据存储器和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的数据再空闲模式期间都保持原值,但是单片机在空闲模式下可由任意中断或者硬件复位唤醒(硬件复位从程序开头执行,这个就不用说了吧。。。)
但是当单片机处于休眠模式(似乎也叫掉电模式),外部晶振停振,定时器,串行口全部停止工作,只有外部中断继续工作,也就是说只有外部中端一个中断可以唤醒单片机,当然那个复位也可以,不解释!!!!
然后就是。。。。。你懂得。。。你这个用的是空闲模式,任何中断都能唤醒单片机,从你空闲之前的那个状态唤醒!!所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了解。可是一开机就进入空闲模式,deng2的赋值是在空闲模式的下面,是不会被执行的,只有定时时间到了以后空闲模式被唤醒然后回到上次主函数执行的地方继续执行,deng2的赋值才会执行,,,,可为什么deng2一开始就亮了,,,,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