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红外遥控DS1302的时钟,遇到一个问题

楼主:
红外遥控用外部中断接收解码,主函数里用一个while(1)不断读1302,但是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一旦发生外部中断,返回后,会有10几秒读不到时间,之后又读到了时间。

捣鼓一下午依旧没结果。

特来求助,十分感谢各位大侠。

网友:
这种问题很难回答,楼主给的信息太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哎。。那么长的程序模块我也不想让大伙看得麻烦

如果有遇到的话,那应该可以帮忙解决一下。

不然只好自己摸索了。

网友:
没看到LZ的代码,我也无奈

难不成LZ的中断程序能运行个十多秒?

网友:
是不是每一次都出现这种情况呀? 还是偶尔几次?

网友:
楼主有红外遥控的资料吗?求红外发射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每次都出现的。。。。
个人觉得和1302的读有关系,

网友:
感觉应该和中断函数有关,如果是读取有问题的话不会每次中断以后才出问题
或者是while里写1602的位置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C:

问题解决了。。。。1602的操作函数里,延时多了个0。。。每次运行的时候都是100倍的时间在延时。。。
凄惨。谢谢哥

网友:
嘿嘿,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