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路的问题

楼主:
图中的两个电阻和一个电容的作用,请讲的详细一点

网友:
电路图没抄错吗?R5不应有10k那么大

 按下按键将复位线拉低使CPU复位,释放按键后电容C3被R3充电,两端电压渐升,升过阈值时复位解除,CPU开始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的两个电阻和一个电容的作用,请讲的详细一点

楼主的VCC是多少呢?觉得这个电路有点问题,如果只是两个10K的话,假设VCC是5v ,那么当按键按下的时候RST引脚是2.5V?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是不是复位电路还有一段没截图进来,LS上说的很对啊,2.5V可以复位吗?

网友:
上面的电阻是把电平拉高,其他的组成一个消抖电路

网友:
楼主电路的取值有严重问题,R5多余,C3取值过低。

网友:
建议楼主把完整的电路发来看看,如果是自己设计的电路用PROTEUS仿真看看。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没看懂这个电路。

1: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对于reset管教,可以直接上拉到vcc就可以了,芯片一般都有上电复位的电路。
2:如果你上电的电压会有一点波动或者需要上电时序什么的,防止一上电电流非常大什么,可以在上面接一个0.1u~10uF的电容到地,这样电容在上电的时候充电会使reset管教不能马上到vcc,延时芯片复位时间。或者你接一个复位芯片什么也可以。
3:当你需要手动复位的时候,如楼上的说需要个r5让电容缓慢降到0v,可以去抖什么的,但是你的r5太大了,应该在500欧姆左右,要不就是画这个原理图的人随手拈来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