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

楼主:
我搭了一个运放电路,电压转电流,改变输入电压,当输入的正端和负端压差超过一定程度时,输出电压不变了,但是输出没有超过最大输出电压,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电路图如下

网友:
分析需要更清晰的描述,否则就只能算卦了。
●运放的具体型号及测试条件,如电源电压、输入信号范围是什么?
●负载是什么?怎么接的?
●“输入的正端和负端压差超过一定程度时”——在哪测的?
●“输出没有超过最大输出电压”——最大输出电压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