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149的硬件乘法器,MAC到底是啥东西?

楼主:
如题。。。一个是multiply,一个是multiply accumulation,到底有何区别啊?

还有就是Two's complement notation is used for the result.是啥意思?

网友:
一个是乘法器(做一些普通乘法) 一个是乘加器(数字信号里的知识域的变换)

网友:
还是不懂啊...

网友:
multiply 你可以看做A*B用
multiply accumulation可以看做A*B+C ,C是上一次做A(former)*B(former)+C(former)得到的乘加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C是哪个寄存器的值?是那个SUM寄存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