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III EP3C5E144C8N 中时钟的问题

楼主:
时钟CLK[0..3] 和CLK[4..7] 如何连接,如果想通过pll输出一个时钟,那么输出的时钟应该锁定在那个引脚上呢,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
怎么没人帮我解答下啊???????

网友:
可以系统时钟CLK0~CLK7中间的任何一个管脚!

网友:
其他不用的时钟应该怎么办,还有他们可以用作普通的io口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他不用的时钟应该怎么办,还有他们可以用作普通的io口吗??谢谢版主啊!!!

网友:
第一次用这个,很不熟悉,谢谢各位多给点指导啊

网友:
可以任意选一个管脚,每个管脚都是连到全局时钟网络的;
不用的时钟管脚你悬空或者用10K电阻拉到地

网友:
这个链接可以看到引脚连接指导
http://www.altera.com.cn/literature/lit-dpcg.jsp

网友:
感谢版主!!!!能提供点现成的电路原理图吗 253296848@qq.com   最好是ep3c5e144c8n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