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2内部的温度传感器的精度是多少?

楼主:
买了LaunchPad,很便宜

请问G2231内部的温度传感器的精度是多少?有多少误差呀?

网友:
一般这种温度传感器的精度都差不多,应该是0.5,误差为1.不过这块芯片没有仔细看,应该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官网的答复 http://www-k.ext.ti.com/srvs/cgi-bin/webcgi.exe?Company={5761bcd8-11f5-4e08-84e0-8167176a4ed9},kb=dsp,case=37731,new

谢谢回复提供参考

不过还是没有直接提供答案,还没有时间看详细的数据手册,所以才发帖问一下

能不能直接说一下经过校准后到底精度能达到什么具体数值?

网友:
基本上实际误差在0.5-2度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数据手册上没有给出具体的误差,
这可能是TI给出这个答复的原因。
还是参考一下热心大侠们给出的经验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