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51单片机低频频率计的问题

楼主:
我想问一下低频频率计用C语言编写,一秒种是如何采集3次信号的

用测周期法测量.

网友:
测周法,直接测量周期的时间,第一个下降沿开定时器,第二个下降沿关定时器。

一秒钟采集3次信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秒钟采集3次信号的意思是说:一秒怎样用测周期法测3次,然后把这3次测的加起来除以3,这样做只想把精度提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