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中断的问题

楼主:
我设计了一个可红外调节的时钟 利用外部中断1 作为红外接收头的引脚 并用下降沿触发方式  程序 在附件中  程序写好后发现程序一开始运行就进入了 红外中断 试了好久度没有调试成功 望高手帮忙看看
 其中 p0口 接的是液晶  P1口接 ds12887  它的中断接的是外部中断1

网友:
是红外接收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   难道用红外做外部中断是 接收头会一直发出中断吗

网友B:
接外部中断1?你程序不是用的外部中断0吗?

程序太长,没法研究,LZ能详细说明错误的情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外部中断1?你程序不是用的外部中断0吗?
程序太长,没法研究,LZ能详细说明错误的情况吗?

说错了  是接的外中断0 就是程序运行后好像就一直在进入红外中断  就没出来过

网友:
LZ是说红外遥控不按,自动进入中断?这个很奇怪

你液晶屏显示啥了?

测下P3.2,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