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懂IAR中的头文件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就那MSP430G2231来说吧,很多定义都与辅导书上的不一样,我也看不懂

网友:
MSP430xxxx.h一般是给片内的寄存器做定义,定义的名称和user guide里面是一样的,所以看到定义后可以在用户手册中看对应寄存器的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现在搞不清楚头文件里的控制位及快捷宏定义属于哪一个寄存器,能否帮忙解答一下:carnation:

网友:
基本上的头文件后面都有解释的啊!
#define IFG1_               (0x0002u)  /* Interrupt Flag 1 */(这个不需要看,在useguide里是没有的)

----下面的在USEGUIDE里是有的
DEFC(   IFG1              , IFG1_)
#define WDTIFG              (0x01)    /* Watchdog Interrupt Flag */
#define OFIFG               (0x02)    /* Osc. Fault Interrupt Flag */
#define PORIFG              (0x04)    /* Power On Interrupt Flag */
#define RSTIFG              (0x08)    /* Reset Interrupt Flag */
#define NMIIFG              (0x10)    /* NMI Interrupt Flag */

在用的时候就这样:
IFG1  | =  WDTIFG    +   PORIFG  (当然这是标志位,不能这么写我只是举个例子,希望没误导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