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串口时的问题

楼主:
在使用串口1发送接收到的字符串时,在if{    }函数里加入延时函数后,只能接收两个字符,用来指示程序工作的LED(PA1)按一次发送闪烁一次,去掉延时函数后就接收正常。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调用的库文件
#include <stdio.h>
#define RxBufferSize   0xFF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申明时钟初始化函数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申明IO初始化函数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申明中断管理器初始化函数
void USART1_Puts(char * str);

/* Private functions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主函数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int Tx_Data;
  int i;
  u8 RxCounter = 0;
  u8 RxBuffer[RxBufferSize];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 NVIC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GPIO ports */
  GPIO_Configuration();

/* USART1 configuration ------------------------------------------------------*/
  /* USART1 configured as follow:
        - BaudRate = 9600 baud
        - Word Length = 8 Bits
        - One Stop Bit
        - No parity
        -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 USART Clock disabled
        - USART CPOL: Clock is active low
        - USART CPHA: Data is captured on the second edge
        - USART LastBit: The clock pulse of the last data bit is not output to
                         the SCLK pin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设置USART传输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提示在一个帧中传输或者接收的数据位数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定义发送的停止位数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定义奇偶模式,奇偶势能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指定硬件流控制模式使能还是失能
  /******指定使能或者失能发送和接收模式
         接收使能,发送使能***********/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USART时钟低电平活动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指定了下SLCK引脚上时钟输出的极性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指定了下SLCK引脚上时钟输出的相位
  /******控制是否在同步模式下,在SCLK引脚上输出最后发送的哪个数据字对应的时钟脉冲
  最后一位数据的时钟脉冲不从SCLK输出***/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 Configure the USART1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外设USARTx寄存器

  /* Enable the USART Receive interrupt: this interrupt is generated when the
   USART1 receive data register is not empty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使能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使能发送中断
  /* Enable USART1 */
  USART_Cmd(USART1, ENABLE);//使能或者失能USART外设
//  Tx_Data=0x30;

   USART1_Puts("Hello  你好\n");
    for(i=0;i<1500000;i++);
/***************************************
接收并发送字符或者字符串
*****************************************/

 do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1, (BitAction)0x01);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RxCounter < RxBufferSize))
    {

       RxBuffer[RxCounte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SendData(USART1, RxBuffer[RxCounter++]);
      for(i=0;i<200000;i++);//把该延时部分去掉后能接收字符串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1, (BitAction)0x00);
          for(i=0;i<200000;i++);

    }

  }while((RxBuffer[RxCounter - 1] != '\r')&&(RxCounter != RxBufferSize));

}

 /********发送字符串函数*********/
 void USART1_Puts(char * str)
{
    while(*str)
    {
        USART_SendData(USART1, *str++);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将外设RCC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设置外部高速晶振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等待HSE起振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起振成功
  {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设置AHB时钟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设置高速AHB时钟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设置低速AHB时钟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设置PLL时钟源及倍频系数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使能或者失能PLL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检查指定的RCC标志位设置与否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Enable GPIOA、GPIOB and USART1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使能或者失能APB2外设时钟
}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Tx (PA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IO端口的第9位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翻转速度为50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端口模式为复用推拉输出方式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用以上几个参数初始化PA口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IO端口的第10位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端口模式为浮点输入方式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用以上几个参数初始化PA口

  /*Configure PB11 as output for LD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1;                           //IO端口的第1位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翻转速度为50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端口模式为推拉输出方式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用以上几个参数初始化PA口

  /*Configure PB10 as output for LD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4;                           //IO端口的第4位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用以上几个参数初始化PA口

}

#ifdef  DEBUG

/*******************************************************************************
* Function Name  : assert_failed
* Description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 error has occurred.
* Input          : -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 line: assert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C) COPYRIGHT 2007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