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究竟是什么?

楼主:
嗨,在你们眼里,我们买电阻究竟是什么?我怎么觉得它是电容电感半导体的化身,只是它们都被浓缩了。都被浓缩了。

网友:
阻碍电流的物体就是电阻

没那么复杂,

网友:
在高频时 他是电阻、电感、电容的化身!

网友:
形象思维很重要

 电阻,全称“电阻器”,顾名思义,就是有能力把电流阻挡一下的器件。
 在很多情况下把电流比做水流是很有相似性的,当我们在水流经过的路上撮一小堆土,水的通畅性就会受阻,要提高水压,也就是加大和水源之间的落差水流速度才会恢复。同样的,在电流流过的经路(电路)上串一电阻,电流也会受阻而减小,需提高电源电压,电流才会重新增加。

网友:
高频下才需要考虑器件的分布参数,常规应用即所谓的集总参数下电阻就是电阻,但即使在高频下,电阻也和半导体无关,只是存在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