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的硬件去抖动

楼主:
1>并联电容法——电容放电延时

  SW1未被按下时,P0.20上是高电平,C1右侧是VCC,左侧是0。SW1被按下时,C1两侧会放电延时,C1右侧的正电荷越来越少,直到P0.20上是低电平,SW1抖动,貌似弹起,C1右侧的正电荷会增加一点,但时间很短暂,可以忽略不计,此时P0.20上还是低电平,真到SW1按下稳定,C1放电结束。

2> RS触发器消抖。

 RS触发器电路又是双稳态电路。上述电路图中非门可以是与非门,也可以是或非门,这个
我不记得是什么门了,现在我们假设这个为与非门来分析这个电路。
   当按键未按下时,输出为1(3处为1,高电平),当按键按下时,输出为0。
   当按键打到B时,5处是0(低电平),1处是1(高电平),4处是1,6处为1,2处为1,3处为0,所以按键按下时,输出为0。
   当按键在B处抖动时,5处是1(高电平),4处是0(上一时刻的输出),6处是1,2处是1,1处是1,3处时0,输出还是低电平,为0。

结论:RS触发器的Rd和Sd端,一个保持不变,一个改变,触发器的Q端不变,只有两个都改变,Q端才改变。

RS触发器的真值表

网友:
你的图片没有上传到网站上哦。。。。图片的路径还在本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怎么上传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硬件去抖动都快忘记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习惯用软件去抖动

网友:
 软件去抖动省钱,但并不能完全代替硬件去抖,因为有时与其说硬件去抖不如说是消除可能出现的高压尖峰保护元器件,使得电路更健壮。

网友:
我宁可用软件,这样省钱,还能达到目地

网友:
硬件去抖,成本相对较高,但产品可靠性高。
对应于国人低成本考虑,还是不太会注重这方面的设计的。
再加上现在电源相对较好,因此,一般的电容去抖+软件去抖就足够啦

网友:
一直都是用软件消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