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热敏电阻Pt100(急----------------)

楼主:
请问高人 热敏电阻Pt100如何使用啊。
谢谢。

网友:
我用过,就是搭一个一个回路,在弄一个温度计或者是DS18B20对照修改下,用单片机的AD检测Pt100分的电压是多少,温度变化电压变化,温度越高电阻越大。这个是最简易的。Pt100是在0度的时候电阻是100,所以叫Pt100.这个东西老师借来玩的,没的多大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它的的外接电路该怎么连啊,我想用它经AD做一个温度采集,还需要接怎样的外接电路才能是他正常工作。能给画个图出来吗?谢谢!

下面的链接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PT100我记得只有两根引出线···不过我没算上外壳

PT100在0度时阻值为100欧姆,因此,你的桥是正确的;但是我没有看懂你第一级运放的作用?你是想放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