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侠 这里的电阻有什么作用啊?

楼主:
这是mini2440原理图中的USB原理图设计部分:

各位大侠 帮我看看这里的电阻有什么作用啊?

为了搞懂这个问题,我上网查了,却一无所获。
于是,我特地到国家图书馆,查阅了一本叫做《ARM与DSP综合设计及应用》的书,书上介绍了一个这样的电路图:

书中对这个电路的分析是:(S3C2440 USB接口电路设计)
  在S3C2440嵌入式系统中,一般设计1个主机USB和1个设备USB接口。主机USB接口引脚为DN0和DP0,设备USB接口引脚为PDN0和PDP0。主机接口两根信号线都连接一个15K欧的下拉电阻,电阻另一端连接电源地线。
 设备USB接口两根信号线都串联一个22欧的电阻,在D-端接了一个470K欧的下拉电阻,连接成低速方式。另外,也可以把D+连接到USB_EN信号引脚(即S3C2440 EINT20/GPG12引脚——>这条适合第一个图)
  这里提到了一个低速方式。我在书中找到:
USB的传输方式有四种,分别是等时传输方式、中断传输方式、控制传输方式和批量传输方式。而在批量传输方式中又有全速设备电气连接和低速设备电气连接。这里有图:
在这个图中又是在D-上接一个1.5K欧的上拉电阻,连接成低速方式。
   我都被搞糊涂了,这些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啊?谁能帮我解释解释呀?

网友:
图一张都看不见,没上传到服务器吧?

 先不管传输方式,如果USB主机未接任何设备,它的两根数据线D+和D-都是被15kΩ下拉的,当接上设备时,D+或D-将被设备以1.5kΩ上拉。规程规定低速设备上拉D-,全速或高速设备上拉D+,于是在设备接上瞬间主机即可判断出设备的速度了。

网友:
楼上说的正解。是个好心人,我QQ:2418894925  或许能帮助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说的正解。是个好心人,我QQ:2418894925 或许能帮助你

网友:
你看到的22欧姆电阻出现在源端,主要是做阻抗匹配,降低反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嗯  谢谢啦 不过,我还有两个问题。
1>在D-上接一个470K的下拉电阻,是连接成低速模式 还是高速模式啊?
还有啊
2>如果USB主机未接任何设备,它的两根数据线D+和D-都是被15kΩ下拉的,当接上设备时,D+或D-将被设备以1.5kΩ上拉。这个被设备以1.5K欧上拉是体现在电路图上,还是设备芯片内部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嗯 谢谢了
不过 什么是源端?
第二张图中的主机USB没有接22欧的电阻,这是为什么呢,它不会有反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1、从道理上讲,USB数据线既已被主机用15kΩ下拉,再拉470k是没用的,要让主机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设备端须上拉电阻才行。但是在实际电路中,设备端的1.5k上拉往往需做成ON/OFF可切换,为防止OFF时该线悬空,下拉一个对15k没影响的大电阻还是很有意义的,这是基于电路设计可靠性的考虑。
 2、上拉1.5k电阻可能集成在IC里,但如选用的IC未集成这个电阻,则需设计者在外面另接电路。
 3、数据线上串联的22Ω或用作阻尼防振荡,走线条件好时可有可无,另在一些简陋的单片机里可能数据线的信号振幅依存于电源电压,这时该电阻还有用作限流防万一的考虑,电阻值或会取得更大些(如68Ω),总之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配置,并非一成不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嗯 真地太感谢啦

网友:
你可以看看USB协议,电气部分。

这个被设备以1.5K欧上拉是体现在电路图上,还是设备芯片内部的啊?
~~~~~~~~~~~~~~~~~~~~~~~~~~~~~~~~~~~~~~~~~~~~~~~~~~~~~~~~~
至于这个有些芯片内部集成有1.5K的话就在芯片内部,比如说PDIUSB12, 有些没有的话就要外接,为了控制是否上拉有的时候可以用三极管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哦 呵呵 谢谢老师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讲的很好,很到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