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贴片LED会响呢

楼主:
板子上有几个0805的贴片Led,一闪一闪的,仔细一听,亮的时候LED有声音,

就像缩小了n倍的蜂鸣器的声音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不解,求帮助

电流不大,5~6ma的样子,LED是一个芯片引脚出来接限流电阻直接控制的,无电感电容等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部分的声音

网友:
不可能的事,不信你拆了LED再听

网友:
这个问题是很奇怪,不过led是不会响的啊

网友:
真相查明,确实是电源部分的响声,(开关电源模块)

响声和LED闪烁频率几乎是一样的,所以被误解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肯定的,哪有LED会有声音的?
不过这个现象我以前也遇到过,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
一般来讲如果板子真的有声音,多半是线圈的声音,变压器和电感都有可能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