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靠近单片机会引起单片机复位???

楼主:
      刚做的PIC16F877A的最小系统板,使用外部晶振,晶振电容是20pF,将教材上的一个例程烧进去后,运行正常,但是,当用手指一靠近RB口得时候,液晶屏上九只显示第一行的几个字母而已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开始以为是电源的问题,后面在VSS和VDD的引脚上,直接并了一个104的电容,还是不行。后来在程序里,把RB口全部设为输出,还是不行。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怎么解决?

不用手靠近单片机时,运行正常的情况:

不用手靠近单片机时,运行正常的情况:

用手靠近单片机的RB口,手没碰到单片机引脚,也没碰到下面的排针时的情况:

用手靠近单片机的RB口,手没碰到单片机引脚,也没碰到下面的排针时的情况:

用手摸到单片机上,也没碰到单片机引脚:

用手摸到单片机上,也没碰到单片机引脚:

网友A:
是的,PIC很脆弱,IO口很容易被静电搞挂,测量时手不能碰。

我用的PIC12F675也是这样。

网友:
手不碰就没事,PIC的IO跟51,AVR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PIC很脆弱,IO口很容易被静电搞挂,测量时手不能碰。 我用的PIC12F675也是这样。

原来是正常的啊~

谢谢版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图片来看,你的手是已与单片机引脚接触了,这是不允许的情况。。。

网友:
前两天我去拿个U盘,还没有接触到就对U盘拉了好长的电弧,结果U盘挂了,

网友B:
今天遇到同样情况,手已靠近程序就停止了。寻找了大半天,原来手靠近引起了串口接收中断!而由于没有安排接收中断处理程序,所以程序就蒙了停止了。写个接收中断处理程序或关了接收中断,这个现象一下子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遇到同样情况,手已靠近程序就停止了。寻找了大半天,原来手靠近引起了串口接收中断!而由于没有安排接 ...

你好,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MCU用的GD32F407ZGT6 ,程序运行的是指示灯闪烁。用一只手摸MCU表面另一只手啥也不摸 灯就不亮了,但是另一只手摸板子的GND灯就继续闪烁  就好了。如果不写中断处理程序我只是把引脚通过电容接地 你认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