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BKP

楼主:
烦请版主帮我梳理一下概念,谢谢!
     最近在调RTC,于是把RCC、RTC、BKP、PWR都看了一遍,有些概念仍有些模糊,没找到确定的答案,请版主帮忙看一下。
    (1)由VBAT供电的备份区里面有:
           ①LSE晶体
           ②后备寄存器(BKP):
              这一节介绍时原话是“备份寄存器是42个16位的寄存器”,也就是BKP_DRx。那么请问BKP_RTCCR、BKP_CR、BKP_CRS
              这三个寄存器算不算备份寄存器(BKP),是否处于备份区中,是不是只有备份区复位才对它们有影响,想要访问的话也要将
              DBP置1才行?
           ③BDCR
           ④RTC:
              这里面说的RTC是不是应该指RTC核(也就是手册上说的RTC core),对RTC的理解是分两部分,APB1接口不在备份区
              内,不由VBAT供电,与其相关的寄存器RTC_CR也不受备份区保护,可以随时编辑,系统复位即可将这个寄存器复位。而另
              外一部分RTC核则处于备份区内,PRL、DIV、ALR三个寄存器只能由备份区复位才能对其复位?

网友:
唉,同问,迷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