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求各位大侠伸出援手:在IAR下编译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
编译是出现了好多这样的错误:
Fatal Error[Pe035]: #error directive: "ERROR: Mismatch between specified board and selected microcontroller." F:\学习资料\无限油田监控项目资料(全)\网上下的资料\很有用的文章\SimpliciTI-1.0.3\Components\bsp\boards\EZ430RF\bsp_board_defs.h 80
我用的芯片是CC430F5137,在OPTION里也选择了这个型号,但是编译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错误。后来检查发现BSP中包含一个bsp_msp430_defs.h文件,里面没有我的这个型号的芯片。请问怎么该一下或者还是需要再下一个什么文件??

我是初学者请各位大侠帮助。

网友:
不要把工程建在中文目录下
换成一个全英文目录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在全英文路径下了还是出现这些错误。
Fatal Error[Pe035]: #error directive: "ERROR: Mismatch between specified board and selected microcontroller." D:\SimpliciTI-IAR-1.1.0\Components\bsp\boards\EZ430RF\bsp_board_defs.h 83

总说我的板和微控制器不匹配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解决呢?

网友:
是不是选的调试方式有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选的FET Debugger 换另外一个也不对。还是出现这个错误

网友:
检查下器件是否选对了
你在选择器件的时候需要跟目标板上的器件型号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