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问题

楼主: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2DIR|=BIT0;
  P2OUT|=BIT0;
  CCTL1=CCIE;
  CCR1=1000;
  TACTL=TASSEL_2+MC_2;
  _BIS_SR(GIE+LPM0_bits);
  while(1)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switch(TAIV)
{
 case 2:P2OUT^=BIT0;CCR1+=30; break;
 case 4:break;
 case 10:break;
}
}

用的定时器a的连续计数模式,p2口连的是发光二极管
我把中断里的CCR1+=30改成CCR1+=31,p2口的二极管就一直亮,而原来的30就是闪亮,没有道理啊,应该是一直亮的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TimerA的时钟频率是多少呢?
会不会是在加30的时候人眼可以识别那个闪烁频率,
改成31频率变高了,人眼就刚好识别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这么准吧?总会有个过度的过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