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减少程序所占用的内存空间

楼主:
同一个程序如果都放在一个 .c里会占用很大内存;如果模块化 它所占内存会减小 ,这是神马原因呢 ?另外,谁有更好的减少程序占用内存空间的办法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一个程序如果都放在一个 .c里会占用很大内存;如果模块化 它所占内存会减小 ,这是神马原因呢 ?另外,谁有更好的减少程序占用内存空间的办法  谢谢

多使用局部变量,模块程序调用之后会释放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