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接收程序问题

楼主:
     else if(int_times==40)
     {
      int_times=0;
      head_ok=0;

            address0=code_data;
   send_char(address0);

   send_char(0xff);send_char(0xff);

send_char(0xff);send_char(0xff);send_char(0xff);send_char(0xff);send_char(0xff);

为什么我只能发送前面的的两个0xff,后面的不能发送?

网友:
你的send_char函数是什么样的

网友:
void ir_input_int1()
{
        IT1=1;
    EX1=1;
void serialsport_init()        //serial port intializtion
{
    TMOD =TMOD | 0x20;                // 定时器1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TH1 = 0xFd;                                // 波特率4800
        TL1 = 0xFd;
        SCON  = SCON | 0x50;                        // 设定串行口工作方式1
        PCON= 0;                // 波特率不倍增
        EA=1;                   //open the EA
        ES=0;                   // open the serial port interrupt
        TR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