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430 LaunchPad 按键查询,这样写为什么灯不亮呢

楼主:
/*p1.0 p1.6输出信号,p1.3为按键输入*/
#include
char key_pressed(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关闭 watchdog
  P1DIR &=~BIT3;            //P1.0 P1.6配置输出,p1.3输入
  P1OUT=0;                    //关闭LED
   while(1)
  {
   if(key_pressed())
    P1OUT ^= 0x01;   // 翻转p1.0电平
   }
}

char key_pressed(void)
{
unsigned int i;
  while(!(P1IN&BIT3));
    for(i=0;i<8000;i++);
      if(!(P1IN&BIT3))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网友:
P1DIR &=~BIT3; //P1.0 P1.6配置输出,p1.3输入
这句貌似你写错了。
430的IO口默认都是输入,即P1DIR 都为0;
P1DIR  |=  BIT6; //P1.0 P1.6配置输出,p1.3输入

网友:
改了  P1DIR |= BIT0+BIT6; //P1.0 P1.6配置输出,p1.3输入
还是没动静

网友:
那你检查一下你工程设置里是否是FET调试,不要是软件仿真模式。

网友:
 P1DIR = BIT0+BIT6; //P1.0 P1.6配置输出,p1.3输入

应该这样写

网友: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修改后的程序没烧进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