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芯片选型,求助牛人

楼主:
 现在有一个信号采集处理项目,但是,对于如何选购模拟芯片还是拿不准啊!以前主要是编程和调试,对于选芯片还是新手。只好求助坛里的硬件牛人了,除了从网上一个芯片一个芯片地找,然后再将手册一个一个地看,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吗?而且这样也不能保证以后设计的可靠性。还有选购的芯片,从混频、放大、滤波到AD,这么多的芯片要一次性选完,有没有什么高效的方法啊?在此先谢过坛里的牛人了 第一次在坛里发帖,希望牛人不吝赐教啊 [ 本帖最后由 jackwanghpss 于 2011-10-6 17:46 编辑 ]

网友:
先搞清应用的要求,然后要掌握足够的相关器件知识,知道应该用哪类器件去解决,然后再去弄清这类器件都有哪些生产商,再去生产商网站找选型资料,这样就可以确定器件型号了,下来是找代理商,可能的话,要多选几种解决方案,然后根据性价比和供货情况择优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但是怎么弄清这类器件的生产商呢?很多网站都只提供芯片类型搜索,而不能提供功能搜索,搜索的厂商不是很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但是怎么弄清这类器件的生产商呢?很多网站都只提供芯片类型搜索,而不能提供功能搜索,搜索的厂商不是很全啊?

百度 搜索一下型号 就知道是哪家厂商的了

网友:
这些还是要靠自己平时多实践积累的,也可以google实现一定功能的芯片,很多信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逼人不太喜欢百度,无谓的广告太多,特别是搜索芯片或者产品之类的时候

网友:
1.挑一家公司,网站上详细了解整个模拟器件分类,模拟器件太多了,知道一家其它的也差不多,看看有没有满足你的。

2.买本选型方面的书,可以详细知道整个模拟器件的框架,再选择才能知其然。好像TI好像是黄征写的,ADI是诗童白写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

3.查找选型指南或大学计划中的选型资料,一般有中文版的,看起来快,比如TI,ADI官网就提供

4.不用全部了解,每种类型挑那么几家公司七八种,但详细了解那么一两种芯片足矣。就百度谷歌上搜索,哪个搜索的数量多就仔细看哪个芯片的datasheet。

网友:
1.先选MCU,选你身边有人在用的功能比较全的,方便以后请教
2.买本介绍该MCU例程的书,书中会有这个程序用的硬件介绍,把这些硬件大体弄熟,知道怎么用
3.剩下的就是积累了,最好多COPY下别人的成品,看看上边的硬件,可能有精品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芯片选型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我也一直在困惑这点,这不是靠某人的指点一下就可以学到的,是一个长时间的积累,毕竟除了性能指标之外还要考虑价格,供货等问题。一般靠在实际应用中积累,还有一个就是我经常在淘宝上看某些店铺里(指的是那些明码标价的店铺,虚标价格的店铺一般是可以看出来的)的芯片,如果一个芯片在同等功能的芯片中出现了较低价格和较高成交量的话,我就会把这颗芯片记下,表示这是当前主流芯片,可优先选择。当然,是要很多数据综合分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于功能是有功能分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但是怎么弄清这类器件的生产商呢?很多网站都只提供芯片类型搜索,而不能提供功能搜索,搜索的厂商不是很全啊?

先要搞清是什么器件,然后在网上搜,比如你要用运放但不知道都有那些运放生产厂商,那么就搜“运放”、“生产商”或者“运放”、“品牌”等等,用组合关键字搜就能缩小范围了。确定好一家厂家后,比如你通过搜索得知ADI生产运放,那么下来就是去搜ADI的官方网站,再一层一层的找其运放选型手册,自然就能确定可用的器件型号了。

当然,所有这些前提是你的知识面要够,否则都不知道该用什么关键词搜,另外,搜索技术相关的如果能使用英文最好,搜索引擎首选Google,次之为Bing或Yahoo等,Baidu搜中文还凑合,但英文是绝对不靠谱的,而绝大多数供应商都在国外。

网友:
你这个情况最好问FAE,

网友:
回复 网友F:

FAE是什么意思?版主大人

网友:
FAE=Failure Analysis Engineer,意思是失效分析工程师,怎么个失效?就是用某一器件出了问题,什么原因以及怎么用就去找FAE,只是在国内,FAE通常被称为技术支持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