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开串口com1?

楼主:
为什么我每次在连接串口时,总是提示无法打开串口?  很郁闷!

提示语为:unable to open serial com1: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网友:
你的串口电脑自己带的还是USB转串口。
1是可能驱动没装好
2是已经打开一个

网友:
你先看看你机子上有没有串口1,有的时候可能是串口2或者串口3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要在虚拟机的串口设置中选中Yiled CPU on poll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用的是USB转串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笔记本呀   是USB转串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