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MSP430中如何查看软件仿真的时间?比如延时函数等

楼主:
如题啦。。

网友:
LZ,好。
在仿真时,点击View -> Register -> CPU Registers 下有个CYCLECOUNTER
记录延时函数前后的CYCLECOUNTER值,差值就是这个延时函数的时间,
CPU的时钟源为MCLK,知道MCLK的频率就可以计算出时间了~

网友:
只有软件模拟下可以看, VIEW-REGISTER-CYCLECOUNT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你的方法可以用。只不过还有个疑问:我查看了一下,感觉430执行的速率有点低啊,一个赋值语句都需要4个周期,如果是8M的时钟的话,也得0.5us时间。

网友:
这个东西要MARK一下,虽然没有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430使用不同的寄存器和取指模式,所用的指令时间是不一样的,
楼主可以尽量用Rx寄存器处理需要速度快的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