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焊铝件

楼主:
  用普通75w1 00w电烙铁.焊锡及松香焊接中小体积铝件,是完全可以的。

它的要求是“三大过度  ”;

一是大松香 ,即多用清洁的松香放在焊点上;=一是大锡,即在焊点上

多加焊锡,三是大擦,即甩吃饱锡的烙铁在焊点上很快地摩

擦。烙铁头温度一定要过度,因铝极易氧化,若用熔化的松香

将氧和铝隔开,在烙铁快擦时破坏铝件表面的氧化层,锡

也就随之而附着在铅件表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办法,表面的氧化层必须给刮去~~~所以,我一般是先用小刀在表面刮过,再用烙铁去上锡的,这样对烙铁的损伤会少点

网友:
铝件的焊接
  铝极易氧化,表面经常覆盖着一层氧化铝薄膜,即使焊接前刮去这层薄膜,由于焊接时烙铁的温度很高,焊接面又迅速生成一层氧化膜,阻止焊锡附着。如果能设法刮掉铝表面的氧化膜,锡就可以附着在铝上了,下面介绍比较简便的两种方法。
  a.先将铝件焊接面用砂纸打光,放一些松香和铁粉,当熔铁热透后,蘸上足量的焊锡,放在焊接面上用力磨擦。由于铁粉磨掉氧化层,锡就附着在铝表面上。然后趁锡未凝固时,用布擦去焊面和烙铁上铁粉,就可以按普通方法焊接了。
  b.取一小块铝放入钳锅内熔化,加入2-5倍的锡。待铝和锡完全熔化混合后,做成条状焊条。焊接时将被焊铝件放入炉火或酒精灯上加热到适当温度,再用上述焊条在焊接处用力反复磨擦,直到把铝件上的氧化膜擦掉,锡便牢牢地镀在铝上。焊接较小的铝件时(如细铝线),用含锡量较高的焊料和温度较高,功率较大的电烙铁或火烙铁,可以直接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