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难度的STM32 问题

楼主:
想要STM32的定时器产生四路不同频率不同占空比PWM波

用输出比较模式?

那位高手给个提醒?我有点眉目 却不知道怎么下手写程序?哎

网友:
使用四个定时器

网友:
不行 一个定时器  在四个通道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每个通道是分开设置的吧

网友:
这是肯定的噻

网友:
/*****************************************************************
*                                     STM32定时器学习                                                         *
*                通过TIM1产生四路不同频率不同占空比的PWM波                                 *
*        10KHz   15KHz   18KHz   24KHz                                                          *
*        CH1=40%;CH2=30%;CH3=10%;CH4=50%                                                 *
*****************************************************************/
/************************头文件**********************************/

#include

/************************宏定义**********************************/
#define Pulse1          720
#define Pulse2          360
#define Pulse3          100
#define Pulse4          375

#define Compare1  1080
#define Compare2  840
#define Compare3  900
#define Compare4  375
/************************声明变量********************************/

/************************函数声明********************************/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TIM_Configuration(void);

/****************************************************************
*                                                                                                    *
*                                  主函数                                                                *
*                                                                                                    *
*****************************************************************/

int main()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RCC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TIM_Configuration();

        while(1)
        {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RCC_DeInit();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HSEStartUpStatus=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SUCCESS)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9);
                RCC_PLL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RESET)
                {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0x08)
                {
                }
        }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0x0);
        #else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0x0);
        #endif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TIM1_CC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TIM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Base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1);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4; //设置TIM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选择计数器模式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0xffff;//设置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0;//设置时钟分割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设置周期计数器值
        TIM_TimeBaseInit(TIM1,&TIM_BaseInitStructur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TIM_IT_CC1|TIM_IT_CC2|TIM_IT_CC3|TIM_IT_CC4);

        TIM_ITConfig(TIM1,TIM_IT_CC1|TIM_IT_CC2|TIM_IT_CC3|TIM_IT_CC4,ENABLE);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ure);
        //通道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TIM_OCMode_Toggle;//选择定时器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选择输出比较状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TIM_OutputNState_Disable;//选择互补输出比较状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Pulse1;//设置了待装入捕获比较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设置输出极性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TIM_OCNPolarity_Low;//设置互补输出极性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TIM_OCIdleState_Set;//选择空闲状态下得非工作状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TIM_OCNIdleState_Set;//选择互补空闲状态下得非工作状态
        TIM_OC1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通道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TIM_OCMode_Toggle;//选择定时器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选择输出比较状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TIM_OutputNState_Disable;//选择互补输出比较状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Pulse2;//设置了待装入捕获比较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设置输出极性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TIM_OCNPolarity_Low;//设置互补输出极性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TIM_OCIdleState_Set;//选择空闲状态下得非工作状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TIM_OCNIdleState_Set;//选择互补空闲状态下得非工作状态
        TIM_OC2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TIM_OCPreload_Enable);
        //通道3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TIM_OCMode_Toggle;//选择定时器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选择输出比较状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TIM_OutputNState_Disable;//选择互补输出比较状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Pulse3;//设置了待装入捕获比较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设置输出极性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TIM_OCNPolarity_Low;//设置互补输出极性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TIM_OCIdleState_Set;//选择空闲状态下得非工作状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TIM_OCNIdleState_Set;//选择互补空闲状态下得非工作状态
        TIM_OC3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1,TIM_OCPreload_Enable);
        //通道4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TIM_OCMode_Toggle;//选择定时器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选择输出比较状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TIM_OutputNState_Disable;//选择互补输出比较状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Pulse4;//设置了待装入捕获比较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设置输出极性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TIM_OCNPolarity_Low;//设置互补输出极性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TIM_OCIdleState_Set;//选择空闲状态下得非工作状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TIM_OCNIdleState_Set;//选择互补空闲状态下得非工作状态
        TIM_OC4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1,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TIM_Cmd(TIM1,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void TIM1_CC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1,TIM_IT_CC1)!=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TIM_IT_CC1);
                TIM_SetCompare1(TIM1,Pulse1+Compare1);
        }
        if(TIM_GetITStatus(TIM1,TIM_IT_CC2)!=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TIM_IT_CC2);
                TIM_SetCompare1(TIM1,Pulse2+Compare2);
        }
        if(TIM_GetITStatus(TIM1,TIM_IT_CC1)!=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TIM_IT_CC3);
                TIM_SetCompare1(TIM1,Pulse3+Compare3);
        }
        if(TIM_GetITStatus(TIM1,TIM_IT_CC1)!=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TIM_IT_CC4);
                TIM_SetCompare1(TIM1,Pulse4+Compare4);
        }
}

#ifdef  DEBUG
/*******************************************************************************
* Function Name  : assert_failed
* Description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Input          : -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   每个管脚射出的PWM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