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release版本编译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TMS320F28335的芯片,在DEBUG模式下已将程序调试完毕,想把程序下载到flash中去。但是相同的程序在release模式下却编译无法通过?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release 应该会对程序做一些优化。

网友:
编译环境是CCS4.1,现在问题已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解决跟大家分享分享吧

网友:
在release环境下,还是需要做下配置的,包括头文件的路径和其他的配置,这些配置和在Debug下基本相同。

网友:
CCS4 release

请问在CCS4中如何进入release模式啊,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谢谢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CCS4中如何进入release模式?非常感谢

网友:
在工具栏的rebuild图标后面那个类似钟表盘的那个图标就可以切换debug或release模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工具栏的rebuild图标后面那个类似钟表盘的那个图标就可以切换debug或release模式
CCS5.2以上版本可在那个小锤的下拉菜单里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