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PWM控制芯片做隔离充电吗?

楼主:
最近想做一个隔离充电,发射端输入是~220V,接收端主要是给4.8V的镍氢电池组充电,电池组容量是800mAH,为了缩短充电时间,因此,接收端的充电电流希望能达到400mA左右。想用开关电源里面常用的PWM控制管理芯片(viper22a ,thx203h),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呢?怎么做才好呢?

网友:
你要隔离的话建议考虑正激或者反激的拓扑,充电的时候没要求吗,比如恒压或者恒流。

网友:
为什么要用隔离充电??真的有必要吗??

网友:
使用典型的AC-DC开关电源电路即可,当然这类电路可以使用PWM IC。

网友:
新人围观,只求学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