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低功耗模式P1中断唤醒例程

楼主:
今天刚完成的,小试牛刀,呵呵。各位大侠还请多多指教。
程序功能很简单,进入LPM3,等待中断。P1.7中断触发,修改标志flag,唤醒CPU,程序继续,LED1闪烁。
main.c如下,后面附有整个工程,请指教。我的调试环境是IAR Embedded Workbench 5.3
/*******************************************************************************
文件名:main.c
描述:对系统进行初始化,包括时钟和P1口中断等。系统进入LPM3低功耗模式。当P1.7输入
      上升沿时,触发P1口中断,修改标志位flag并退出LPM3低功耗模式,程序进入while
      循环,LED1持续闪烁。
版本:1.0 2011-10-07
目标板:MSP430 LaunchPad
 ******************************************************************************/

#include "io430.h"

void InitSys();
__interrupt void Port1();

unsigned char flag;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nitSys();

    LPM3;
    while(1)
    {

        if(flag == 1)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using exclusive-OR
        i = 50000;                                                            // Delay
        while (i--);
        }
    }

}

/*******************************************************************************
系统初始化
*******************************************************************************/
void InitSys()
{
    unsigned int iq0;

    //使用XT2振荡器
    BCSCTL1 &= ~XT2OFF;                     //打开XT2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iq0 = 0xff;iq0 > 0;iq0--);          //延时,等待XT2起振
    }
    while((IFG1 & OFIFG) != 0);             //判断XT2是否起振

    BCSCTL2 = SELM_2 + SELS;                //选择MCLK、SMCLK为XT2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对各种模块、中断、外围设备等进行初始化

    flag = 0;
    P1DIR |= 0x01;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P1OUT = 0x00;                                        // Toggle P1.0 using exclusive-OR
    P1IE = 0x80;                                         //打开P1口中断
    P1IFG = 0x00;                                        //复位P1口中断标志
    P1IES = 0x00;                                        //P1中断触发方式,本程序选择上升沿触发
    __enable_interrupt();                                //打开全局中断控制,若不需要打开,可以屏蔽本句

/*******************************************************************************
端口1中断函数
多中断中断源:P1IFG.0~P1IFG7
进入中断后应首先判断中断源,退出中断前应清除中断标志,否则将再次触发中断
*******************************************************************************/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
{
    //以下为参考处理程序,不适用的端口应当删除其对于中断源的判断。
    if((P1IFG & BIT7) == BIT7)
    {
        //处理P1IN.7中断
        P1IFG &= ~BIT7;                       //清除中断标志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flag = 1;
    }
    LPM3_EXIT;           //退出中断后退出低功耗模式。若退出中断后要保留低功耗模式,将本句屏蔽
}

网友:
不错的东西,MARK一下!

网友:
楼主请问launchpad能用外部高频晶振吗?不是说主时钟只能选DC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