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共享】大家一起DIY一块MSP430开发板

楼主:
最近手里有点430的片子,大家一起想想看做个什么开发板,只限F149和F5438,我只有这两种片子,建议用5438搞,原则是功能外设一定要多,价格成本一定要低,大家多提意见,我选择贡献最大的5名坛友到时每人送一块开发板pcb+430CPU一枚,具体大家可以参加这块板子,我觉得功能不错,人家要卖500多一套,我的目标100元内搞出来,仿真器可以用坛子里搞活动的25元板子上带的仿真器,大家觉得怎么样???希望大家踊跃回帖哈,我会尽快把原理图弄出来,下面简单介绍下5438芯片资料:MSP430F54系列单片机是TI近两年推的,128~256K FLASH, 16K RAM,67~87个IO,18~25MHz运行频率,和以往430单片机“我很省饭,但我也不太能干”的林黛玉作风完全不同,片内资源很丰富,性能相当可观,发扬光大430系列杰出的超低功耗特性的同时大幅度提高了性能,既省饭又能干,以前的430系列单片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流畅GUI、复杂网络应用、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等等,5系已经完全可以应付了,应用领域宽了不少,而且性价比很高,比如5418,价格28元左右,比价格在20元左右的149资源和性能超出大约1倍。用430F5系单片机做高效能低功耗仪表、手持终端,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

学习资料贴链接

【MSP430共享】最全MSP430技术文档大收集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1207-1-1.html

【MSP430共享】中英文数据手册全集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1205-1-1.html

【MSP430共享】最全电子书收集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1220-1-1.html

【MSP430共享】官方源码大合集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1351-1-1.html

【MSP430共享】基于MSP430的MP3 源码+电路图+PCB+字库+SD卡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1342-1-1.html

【MSP430共享】分享公司内部源码库(SPI读铁电,RFID,单总线18B20,I2C读时钟等)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1636-1-1.html

【MSP430共享】430数据采集方案(强烈推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1202-1-1.html

【MSP430共享】MSP5438无线语音开发板资料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1200-1-1.html

【MSP430共享】MSP430F5438学习板全套资料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1197-1-1.html

【MSP430共享】MSP430常见问题汇总(强烈推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1196-1-1.html

网友:
沙发资料贴,占个位置

网友:
学习资料贴链接

【MSP430共享】最全MSP430技术文档大收集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1207-1-1.html

【MSP430共享】中英文数据手册全集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1205-1-1.html

【MSP430共享】最全电子书收集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1220-1-1.html

【MSP430共享】官方源码大合集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1351-1-1.html

【MSP430共享】基于MSP430的MP3 源码+电路图+PCB+字库+SD卡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1342-1-1.html

【MSP430共享】分享公司内部源码库(SPI读铁电,RFID,单总线18B20,I2C读时钟等)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1636-1-1.html

【MSP430共享】430数据采集方案(强烈推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1202-1-1.html

【MSP430共享】MSP5438无线语音开发板资料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1200-1-1.html

【MSP430共享】MSP430F5438学习板全套资料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1197-1-1.html

【MSP430共享】MSP430常见问题汇总(强烈推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1196-1-1.html

网友:
不知道MSP430F54系列驱动TFT刷一次屏需要多少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320*240的TFT全屏需要大概1.5-3秒,但是一般都是局部刷,算法配置好了操作界面还是很流畅的

网友:
建议加个SD卡模块, 再加个或预留vs1003模块接口(这个应该很多人手里都有的模块),这样就可以做个mp3播放器了,比单纯的玩开发板应该有趣很多

网友:
看了那块板子 还是比较强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SD和vs1003那是肯定必须有的功能哈

网友:
哈哈,支持!前几天刚申请了一个5438,不知道TI会不会给批…

网友:
具体怎么做呢,为开发板加功能模块吗

网友:
坚决顶,真的想我们所想啊,自收到lunchpad开始就在网上到处划拉,目标也锁定在5438这型号,预订!

网友:
那就只能用5系列的了,F149为支持SBW

网友C:
建议加上的模块:1.ds1302 推荐理由:便宜实用的时钟芯片;
2.at24c02   可以做片外扩展, 5438自身带iic电路;
3.bsl下载,还能虚拟出一个串口;
3.引出一个串口;
4.一个滑动变阻器作ad用
5.jtag,虽说有launchpad的仿真器,还是预留的好
6.一路led
7.四个独立按键.
8.32.768k和8m晶振
9.usb和电源端双供电
10.ds18b20接口,芯片自配
11.蜂鸣器
12.红外接收,自配遥控器,或用launchpad发送红外数据
上面这些,如果做的少的话,100也做不下来吧,如果不够还有些
板外设备(可选):1.独立键盘,还是不要做板上的好,占那么大一片地方,线路简单,自己可以制作;2.数码管可以不用,选用5110液晶,虽说需要驱动程序,不过要懂了也不难,而且它可以显示字符,图片,汉字,还可以画波形,接线也很简单,功耗低,价格和1602差不多,板上可以预留插槽,不预留外接也很方便;3.无线:nrf24l01,配合launchpad可以实现无线发送接收数据,就是要用两个价格得多点了;4.max485通信,暂时用的不太多。5.芯片用转接板做成可插拔的。6.所有io引出,电源地引出.6.可以考虑加个da;好了,我认为有了这些,至于你们够不够用,反正我是够用的了,想扩展还有扩展io;

网友:
顶大哥,全力支持

网友:
不晓得最后板子做成啥子样子,期待下!

网友:
能不能把SD卡模块加上,可以玩个文件系统,进行文件的操作,相当于一个读卡器来应用~将所有的IO都引出来,另外再多引几个电源的接口,供外接模块供电用~板子画完后,PCB多出几张,可以在坛子里让大家出个成本价,相互学习,这次又有仿真器了,这是坛友福分~

网友:
不建议加矩阵键盘。。。太浪费空间,自己玩的可以自己做一个,然后接上去
不过我不知道5438有没有内部上拉电阻,如果是149的话,没有上拉电阻,所以得加个上拉电阻,还有把IO口全部引出来,方便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加上的模块:1.ds1302 推荐理由:便宜实用的时钟芯片; 2.at24c02 可以做片外扩展, 5438自身带iic电路; 3.bsl下载,还能虚拟出一个串口; 3.引出一个串口; 4.一个滑动变阻器作ad用 5.jtag,虽说有launch ...

建议考虑搭积木的思想,把外设模块化,不要定死在开发板上,便于重复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