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1769片子调式不了了,有高手帮看看吗~!

楼主:
小弟1769片子调式不了了,有高手帮看看吗~!

tu

tu

网友:
刚才试着擦除FLASH,也失败了! 能是FLASH 坏了吗? 还没有没其他检查办法

网友:
这个片子没有试过,看看是否设置问题,一般芯片是不容易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之前烧写程序都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P2_10拉低,再下载看看

网友:
楼主留下联系方式啊,我也刚接触1769,多交流交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