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TIMERA0 与TIMERA1有区别么

楼主:
#include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P1DIR |=0x41;
  TACTL=TASSEL_2+MC_2+TAIE;  //不分频 增计数 定时器溢出中断
  P1OUT=0;
  _EINT();
  LPM0;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改成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
{
  switch( TAIV )
{
  case 2: break; // CCR1 not used
  case 4: break; // CCR2 not used
  case 10: P1OUT ^= 0x41; // 溢出的时候
  break;
}
}

网友:
自己顶下先,将TIMERA0_VECTOR 改成TIMERA1_VECTOR会正常,为什么呢

网友:
楼主说的正常是指什么现象?

网友:
你查看下头文件,看下TIMERA1_VECTOR1的值,是否与TIMERA1_VECTOR0一样的

网友:
根本没A0,就有A1

网友:
由于你这个问题比较有代表性,单独开了一个贴,自己看看,可能写得有不清楚的地方,不明白再回复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6919&page=1&extra=page%3D1#pid1192403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