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学习FPGA?

楼主:
毕业工作几年了,一直做的是单片机方面的,现在想学一下FPGA,公司又没有这方面的项目,在空闲的时候只是看看数字电路,用verilog写一些简单的例子(书上的),看一下结果,后面应该怎么做,很迷茫,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也想知道怎么学FPGA

我还是一个本科生,手里有一个板子,现在也刚刚开始学,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看了看周立功的书,上来一个流水灯,先,下面就是PLL,和CCC。由于知识所限,,,不是很懂。。。学习这个到底要学一些什么呢!

网友:
学习FPGA很简单!

1. 学习理解好数字电路设计和模拟电路设计。

2. 找一本语法书,看前50页,了解FPGA的语法描述框架。

3. 结合需要,安装正确的编译软件,完成一个项目。

4. 买一个开发板,用于观察实现效果!

5. 多看别人的例子,多总结,多学习!

其实,卖油翁的道理,唯手熟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开始,一起加油吧,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看来还差一个开发板,呵呵~
我只是工作之余学,比较慢!

网友:
一直很纠结这个问题 刚工作一段时间 还是感觉很迷茫啊 不过有一点感觉就是只有在真正的项目中才能学到东西 因为项目都是根据实际需求得来的 从中学到的东西也是最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