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6AD转换产生PWM波实际调试问题

楼主:
我手上有个用M16AD转换,然后产生PWM,已通过proteus仿真,但就是在开发板上运行不能独到AD转换的值,求解,一下使我的程序: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11-10-8 下午 04:03:21
// Target : M16
// Crystal: 7.3728Mhz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temp1000,temp100,temp10,temp1;
void PWM_init(void)
{
  DDRD=0xFF;             //PD口输出高电平,LED全处于熄灭状态
  PORTD=0xFF;
  TCCR2=0x63;            //0b01100001,PWM相位修正模式,64分频,在升序计数时发
                         //生比较匹配将清零OC2,降序计数时发生比较匹配将置位OC2

}
unsigned int ADC_Init(void)
{
    unsigned int dat;
    DDRA&=~(1<<PA1);
    PORTA&=~(1<<PA1);
    ADMUX=0x01;//ADC多工道寄存器,参考外部电压,右对齐,选取PA第2通道
    ADCSRA=0x80;//A通道控制和状态寄存器,取消开始转换,中断标志,自动触发,取消中断使能ADCSR在ICC中可以
    ADCSRA|=1<<ADSC;//开始转换指令
    while(!(ADCSRA&(1<<ADIF)));//中断使能,检测中断使能位同时为高说明已转换完
    ADCSRA |= (1 << ADIF);   //清零ADC中断标志位
    dat=ADCL;//已定义右对齐,先读低8位
    dat=dat+ADCH*256;//在读高8位
    return dat;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j;
   while(ms--)
   {
     for(j=0;j<1332;j++);
   }
}

void main(void)
{  int j;
   uint ad_data;
   PWM_init();
   SEI();
 while(1)
 {
  ad_data=ADC_Init();
  ad_data=(5000*(long)ad_data)/1023;
  delayms(200);
  j=ad_data;
  if(j<2000)
   OCR2=100;
  else
   OCR2=255;
 delayms(200);
  }
}
利用PA0口做AD转换,OC2产生PWM波,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请大家给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