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拓扑咨询

楼主:
我最近刚刚接触开关电源,接到一个任务,要做一个开关电源,输入2.5-4.2V 要求隔离,输出5V
之前只知道反激结构,就做了一个,结果效率很低,而且由于设计疏忽,原边电流没做到设计的26A,其实要达到这么大需要用铜箔,而我用的铜线过电流能力都不够。有人跟我说反激不适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换结构,换什么结构,还是继续做下去,更换原边的铜箔。请高手 指点!

网友:
26A的级别, 最好用2路错相并联输出, 纹波容易控制, 整流二极管改成MOS的话, 效率会比较不错, 铜皮宽度不够的话只能加厚,或是开阻焊搪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建议。我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反激的结构,输入2.5-4.2 输出5V 3A  工作频率100kHz,匝数比6:19 线原边和副边都是0.47两股并绕,原边肯定是细了。我加假负载5。1k的时候,原边电流斜坡向上,挺好的,但是副边电感电流初始的幅值就没那么高了,而且震荡。我这种设计,理论上是不是可行,我现在的这个任务时间上有要求,我怕专心做下去会不会得到理想的结果。如果不可行或者有更好的方法,我现在转还来得及。过会儿会把电路图贴上来,请帮忙看看